[AVR单片机]
奇怪!所有IO都是1.8V

楼主(2009-08-09):
我的芯片是attiny24,我用isp下载完我的程序之后没有了反应,所有io都是1.8V,但是电源和reset脚都已经接好的,时钟也是内部的啊,请问是什么问题啊?谢谢!!!

网友A:
晕!电源多少~~~还有外部电路是什么样的?确定是输出还是三态

楼主:
外围就一个5v电源,还有就是直接把reset接入5v,企图让它工作!

网友A:
如是这样,那么你的电路应没启动,也就是说可能还没有程序,或是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
谢谢你啊,我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