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控制电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09-08-09):
这样行不行?

楼主:
S1、S2为单片机PWM信号。谢谢了

网友A:
不行,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不够,要外加三级管放大电路。

网友B:
lz,同一个pwm信号直接接在了上下桥臂上,会烧的。

网友C:
两个问题,
1,电平太低,不能完全导通,且驱动能力不够
2,没有死区控制,会造成上下管瞬间直通,产生很大的贯通电流。

网友D:
参考《晶体管电路设计下》 场效应管驱动部分,不必用对管

楼主:
嗯,4楼说的很对,还好,我及时改过来了,现在也能用了,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