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大家帮我分析一下7289的电路

楼主(2009-08-09):
7289控制的键盘和数码管是独立的吗?我先后焊了两个电路第一次用了4*4键盘就相当于这个图中的左下角的16个键盘,读出来的键值按列是0~3,8~11,16~19,24~27,显示还算正常,为了验证键盘是怎么编码的,我第二次又选了左上角的两行三列,但是这次显示很不正常,有两个键根本不显示,还有的键按一次是一个值再按一下又换一个值,当我把数码管的片选换了个引脚,显示键值又变了,我想问键盘和数码管是独立的吗?7289到底是怎么对键盘编码的?谢谢帮忙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是大家帮忙:L

网友A:
显示和按键不是独立的,从图上就能看出来,按键的行列也就是显示的段和位

网友B:
7289的键盘是有限制的,你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如果不是独立的,有时会遇到这样的题目:用7289控制m个数码管n个键盘,并不是有多少数码管就要对应几列键盘,对于键值问题至今还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