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用内部振荡与外部振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09):
单片机用内部振荡与外部振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用内部的节省成本,但性能打点折扣

网友B:
对时间要求不高的场合使用内部的。
内部震荡频率受电源电压变化的影响很大。

网友C:
没有区别,都是电路。

只是内部没法使用晶体振荡器,在对时基要求高的地方没法用。

网友D:
内部晶振省钱,还安全,外部晶振还会出故障

网友E:
楼上的guys,都讲完了,我就坐个位置吧

楼主:
温度高了后会    ,对震荡频率有大变化吗??

楼主:
温度高了后会    ,对内部晶振震荡频率有大变化吗??

网友F:
内部震荡器对EMC的效果好

网友G:
内部变化大

网友C:
内部是阻容振荡电路,当然对温度敏感了。还有标称值离散也很大。

网友H:
听说最新出的一些ST的MCU开始采用内置硅振荡器了,它的精度比阻容振荡电路高很多,而且基本不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如果阻容的话,受电压影响也是不小的哦。

NEC的一些型号的单片机号称内置震荡精度在2%(全范围),估计可能也采用了这些方式,内置高精度晶体的方式可能比较麻烦,呵呵,虽然晶体其实也应该是硅振荡器的一种。

楼主:
谢谢!那我只能采用外部的了

网友I:
6楼,单片机内部没晶振,只是阻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