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中频交流115V电压的参数测试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09):
我想做便携式的400HZ/115V的测试设备,想采400HZ的交流信号,用多块的A/D够,我要对信号做失真度分析,用FFT做。想问问用PC104做可以吗,PC104板提供的采集速度好像都不是很快,我想用PC104是想带液晶屏做WINDOWS界面。我的同事说用PC104的CPU来处理数据不够,因为对于浮点数据CPU没有优化,他建议用DSP。那么如何将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需要多快的AD,取决于你的失真度分析要多少次谐波。

网友B:
不用那么复杂,用CoolEdit之类的音频处理软件,借助声卡采样,之后,怎么分析都可以

网友C:
只要不是实时的(也就是先采集后处理),任何CPU都可以做分析处理,区别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