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有用过ZLG7290做键盘的看看我这个问题

楼主(2009-08-09):
最近有ZLG7290做一个键盘,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我一直按住一个键不放
它不停的产生中断信号 请问有办法解决吗?使得我按一个键 只产生一次中断
而不是通过增加传递键值延时的办法
谢谢

网友A:
设置为边沿触发方式就可以

楼主:
如果我一直按住 中断的脉冲是不停产生的

网友B:
在按键后加延时试试

网友C:
周立功的这个烂东西还是不要用了,假的IIC总线,极容易死机,连周立功自己都说没办法解决死机问题

网友D:
看来7290还有生命力啊,可以找Maxim去买

楼主:
那请问CH451如何?目前手上就这两个芯片

网友E:
恩,容易死机。仿真的时候一旦死了就得断电才能恢复,复位都不行。

网友F:
作为做产品的话,最好不要用7290。

网友G:
建议不要用这个东西,直接用IO口做个行列式键盘,IO口不够的话想办法扩展。

网友H:
IO口不是很好嘛

网友I:
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中断脉冲检测是每个周期检测一次吧,在这里可以执行一条指令,可以试试第一条指令将此中断关闭
在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后再打开中断试试。
当然,如果其中的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也计算再内就没办法了,跳转至少要2条才能完成。

网友J:
:D我也用不了

楼主:
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中断脉冲检测是每个周期检测一次吧,在这里可以执行一条指令,可以试试第一条指令将此中断关闭
在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后再打开中断试试。
当然,如果其中的跳转到中断服务程序也计算再内就没办法 ...
引用 网友I:

不错 我先试试 谢谢啦

网友K:
去抖动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