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可调恒温电烙铁,各位推荐一下嘛

楼主(2009-08-09):
最近单位想买一批设备,有可调恒温电烙铁(台式),除焊枪(电动的),热吹风(吹芯片的那种),还有就是直流可调电源(正负30V,电流2A,至少三路输出)。
有人推荐前三样用白光的,电源可以用茂迪的。但是我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望各位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A:
楼主所及“电烙铁”应指“焊台”,买国产的即可,价格便宜,焊头用白光的则物有所值,这个才是关键,其它的都用国产的就行,实际使用区别不大。对烙铁之类的电加热工具而言,壳体、发热元件、控制电路(如果有的话)等都不是关键,烙铁头(焊头)如果想取得合适的使用效果和寿命的话,需用特种合金制造,而这种合金即使是国产的价格也不比进口的便宜,想小量买到合适的反而不容易,但要注意的是,白光等进口品牌的假货很多,甚至比真货还多,一定要到正规的专业代理处购买。

楼主:
谢谢,我问了一下白光的经销商,价格在1000到4000之间。而除焊枪能否推荐一些品牌呢?

网友B:
我发现20块钱一包的焊头也挺好用的.

网友C:
在用白光936
舒服 称手
千把块
当心假货

网友A:
型号不同价格不同,最低端的要不了1000-4000,离谱了,600多即可,当然,这是深圳的价格,内地肯定贵一些,但不至于相差那么大,但假货确实要小心提防,有些做的比较好的假货没有一定经验和鉴识力可能会看走眼,买原装焊头即可,30块左右一只,假的只有几块钱,国产最便宜的两块,不过这些都是不堪使用的样子货。

网友A:
实在吃不准,全买国产的,也比上当受骗或被宰强。

楼主:
谢谢啊,这个产品除了白光还有什么的好啊?

网友A:
除白光外,还有Bonkote、EDSYN、Weller、Ersa等。

网友D:
烙铁,买国产的936就好了吧。像前面说的,最多换个进口头。
焊接这事情,看手艺,不靠器材。

网友E:
还有美国的密勒
http://www.muellerchina.cn/

也刚知道这个牌子,发现欧美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知名公司,但同类产品为什么就小日本的在国内影响那么大...记得抵制日货时的传单上整整A4正反面写满了,全日本的品牌,很多品牌平时根本想不到是日本的,汗...

网友F:
国产quick、安泰信

网友G:
我也来了解一下

网友H:
CL-016SS,新一代恒温烙铁之王登场

作为有铅时代最经典的内热式恒温焊台,白光936焊台可以说几乎到了电子业内人尽皆知的地步.
原理简单,易于仿制.是其得以大行其道的优势.国内所有牌子的936无不是以此为仿制对象.
时至今日,想在市场上找一台正宗日本产的白光936,打着灯笼估计才能找得到了.
不过,业界代有经典出,各领**数十年.
也许,到了936该谢幕的时候了.
论成本,国内粗制滥造的仿制品已经做到了40元以下.如此低廉的成本如果说对于品质上还有保障的话,恐怕说的人自己都不信.
论性能,在无铅工艺时代,对于普通维修用途,也许关系不大,但对于必须以速度和效率来获得效益的制造企业的要求,明显落伍.唯一办法只能提高温度设定来勉强进行生产.后果是,速度差强人意,却难保高温损坏.

但对于一般维修人员,或者一般工厂.是不得不的选择.----满足无铅工艺的工具,价格上相差很多.承受不起.
而且,最关键的是,没有经济而实用的胜任的替代品出现,是936仍然占据市场的理由之一.

现在,随着一种快速高效又节能的高端恒温烙铁的出现,很清楚的预示着936时代的结束.
这种恒温烙铁的特色优势有:
1)热回复性能优良,是普通任何牌子936的一倍以上,足以满足无铅工艺的要求.
2)节能效果显著:非焊接状态,处于420度高温情况下,耗电仅16瓦左右,若使用休眠功能,将只有10瓦以下.一个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烙铁处于非焊接的待机状态时间段达到一半以上.
3)焊接状态下,能量充沛,最大平均功率达80瓦以上.瞬间功率为300瓦.
4)独创接地不良自动报警功能,这对于集成电路使用无处不在的现代电子产品,具有非常实用的意义.
5)通用分体式900M系列烙铁头,消耗低廉.
关键是,其成本和价格都低于国内名牌936.是大部分用户都可以承受和接受的.相比之下,同等焊接性能水平的焊台,价格是品牌936的2倍或以上.
说它将取代936而成为无铅时代的主流经典,并无任何夸张之处.设计简洁,功能实用.性能与性价比都同样出色,是其取代936成为新霸主的独家综合内功.
花上物超所值的代价,可以令每一个最普通的焊接工位都能用上高性能烙铁.对于整个电子制造业和维修行业,意义有多深远,留代后来人评说吧.
一个时代的结束,必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对于无铅焊接工具来说,接下来的时代是:
阿尔达(ardtek)时代.

网友I:
[我用的是WARMIN RF204,好象是2003年买的,挺好用,就是好的焊嘴不好买,子弹头后面带个细长柄那种,那时候一台好象1000RMB左右,用到现在,没有出现过问题,如果哪位知道哪有好的焊嘴卖,告诉一声

网友H(2009-10-08):
方便携带的阿尔达快速恒温烙铁
性能特点:
一、发热快,能满足无铅焊接的大零件大焊点操作要求。
二、省电,平均功率仅16瓦。
三、单只便携式设计,方便上门维修时携带。
四、接地不良会自动报警,提醒注意小心操作。
五、回温迅速,可实现较低温度焊接操作。
六、经典抗疲劳白光手柄。
七、通用白光900M系列各形状烙铁头。
基本参数:
1)电源输入范围:AC 180-250V/50/60HZ;
2)输出方式:半波220V脉动直流;
3)待机功率:16瓦(在摄氏420度);
4)最大可输出平均功率:大于80瓦;
5)启动(温升)时间:约15秒;
6)功率因素:大于0.92
7)温度可调节范围:摄氏320度----520度。
8)接地电阻:小于20毫欧
9)烙铁头对地电压:小于20毫伏(接地良好时)
10)氧化铝陶瓷发热芯平均寿命:2000小时以上。

其他:
型号:CL-016SS
产地:深圳
专利情况:中国国家专利
产品网站:www.ardtek.cn
             www.ardtek.com

网友J:
楼上的这个不会是贴片的控温电路吧?

网友K:
接地不良之什么呢?如果是两心插座,好像地也没有啊!那不是一直报警?

网友H:
绝大部分确实是贴片零件,否则这个小盒子无法装下那么多电子零件.再则,必须用大盒子的话,成本呢就上去了.最后必然转嫁到买家头上不太合理.
接地不良指2方面:1是接地线开路或根本没地线.2是接地电阻因老化等原因增大了,达不到要求.
2芯插座当然没地线.因此会一直报警.这个功能是专门针对电子制造企业设计的.
他们每天开工前都派专人检查接地情况,确认OK后才让工人干活.

网友L:
我们这也要买装备,进来长长见识
以前公司的烙铁是焊霸936

网友M:
我怎么觉得 chunyang 啥都懂啊!

网友N:
恒温的确是要选日本白光的,质量可靠,耐用。其他的虽然便宜,但是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H:
实事求是的说,真正日本白光的是不错.但昂贵之极.一般群众不会理会的.
另外国产的快克,以及SLD等牌子的焊台,也很耐用.价格也实惠很多.不然他们凭什么成为国产的名牌?
我们虽然也是做烙铁的,但不妨碍给这些厂家说公道话.
要是很便宜的那种,建议轻易不要买.怎么说呢,一分钱一分货这个道理在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的.

网友O:
HAKKO日本白光FX-888   这个我看着就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