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L4504光耦问题

楼主:
4504的输入接PWM波形,输出接IR2110,输出波形不是要求的PWM波,而是近似方波了,我将20k的电阻用变阻器换掉,增大电阻波形毛刺减少,但是问题依旧。请大侠指教。谢谢。

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

目的输出

目的输出

实际输出

实际输出

网友A(2009-12-15):
您好!关于您遇到的问题我有几点看法:
      1.您使用的PWM波形中最短的低电平时间和高电平时间是多少?
      2.您使用的光耦HCPL-4504型号,在以下测试条件下:IF=12mA,RL=20K欧,CL=100pF,Vcc=15V,f=10KHZ时,它的tPHL和tPLH 的最大值约为1000ns,它能传输的波形的最大频率约是500KHZ。
      3.我公司研发生产的YD6N137,兼容Avago和Fairchild的6N137.在以下测试条件下:IF=7.5mA,RL=360欧,CL=15pF,Vcc=5V时,tPHL和tPLH的最大值约为100ns,它能传输的波形的最大频率为5MHZ,即传输速率为10MBd。
     请批评指正!
                                                                      董先生
                                                  苏州优达光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12-82115105、13771727506
                                                  www.optocoupler.com.cn

网友B:
其实你用NT357或者NT355就可以了,没你这么复杂

网友C:
输入电流多少啊?高速时电流要10mA以上
把R3减小,用1~2k的试试

网友D:
你PWM频率和占空比多少
你那个波形是光耦的输出还是IR2110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