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长时间工作出现串口通讯无反应现象(附图)

楼主(2009-08-10):
请高手指点

基本认为是硬件问题, 抗干扰性方面的故障 (大约一星期出现1次)

网友A:
EMC问题,静电击穿,应该加个保护电路

《快快乐乐跟我学EMC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75

网友B:
哪里的串口?

楼主:
是电视信号接收机, 单片机PIC16F877上的串口

楼主:
PCB板覆铜,贴图时去掉了,相关电路图如下:

chunyang大侠和热心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C:
MCU保证正常工作了吗?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按键及显示屏可以工作, MCU没有跑飞

如从机串口在2-3秒无数据接收, 程序会把串口的缓冲区及各个变量参数重新置初值

楼主:
故障是主机向从机发送数据出现

并且故障基本上出现在第1个端口(主控机PCB板上最右边), 主机向多台从机按顺序分配搜索的频道信息,

其它端口全部连起来时, 在测试中也曾出现几次几台从机串口分配数据无反应的现象;

如只连接2,3个串口端口测试, 则其它端口没有出现故障, 只在第1台从机出现故障

网友D:
MAX232是点与,不是线与,接收不能并

网友E:
串口的数据线对地接晶闸管BS0150MS进行过压和ESD静电保护。

楼主:
最新测试情况:

最近遇到1次程序程序跑飞的情况, 检查程序,已正确设置看门狗

后来, 又跑飞了几次, 重写程序经常提示不认识单片机的ID号, 强制写入, 不久后又跑飞掉

拆换一片单片机芯片, 该跑飞的故障消失

因为公司购买的PIC单片机都是旧的拆机件, 导致程序已设置看门狗, 而单片机却跑飞的故障出现

但通讯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换单片机芯片后2天内暂时没有出现, 正在跟踪测试。。。

顺便问一下,哪里有全新原装的PIC16F877的芯片卖 (公司的采购员在网上买了几次都没买到)

楼主:
回复10楼:

是通过CPLD选通的, 同一时间只有1路MAX232是选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