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问题:如9S08在VDD没电情况,但管脚加电..?

楼主(2009-08-10):
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合,单片机如9S08有如下情况:

单片机的VDD电源管脚没有加电压,但某个I/O管脚通过电阻加上一定的电压,该I/O口某部分内部电路可能,有一定的嵌位电压如0.6V左右。

请问,如果一个系统长期可能存在此种情况,对单片机有什么不利?

网友A:
如果从IO脚上引入的电流不大(<20mA),就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