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基极电阻接和不接有什么奥妙吗? 图

楼主(2009-08-10):
见图

网友A:
当IO输出高电平时,基极电阻可以保证证IO口输出在高电平范围内。

网友B:
没什么奥妙,基极偏置所必须。Rb和Rc协同构成晶体管放大电路的工作点。

网友C:
限制I0口输出电流和基极输入电流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D:
楼上广告随处可见

楼主:
问题是不接 电机照样转的很好啊

网友D:
限流用的

网友E:
觉得没啥奥秘,就是防止电流过大,和让基极电压更合理点

网友F:
驱动电机是开关工作,三极管工作于截止与饱和状态,显然基极串联电阻不影响三极管工作。但没有这个电阻,前级需要提供比较大的电流,而且前级必须有限流能力。所以还是用上这个电阻为好。

网友G:
不加这个电阻,只有一个PN结,相当于一个二极管,电压就被箝位在0.7V附近,负载就很重拉,特别是对于推挽输出的IO口。

网友H:
限流,保护晶体管

网友I:
最好还是有电阻

网友J:
对推挽输出的IO,这个电阻必须接。

网友K:
等效于恒流源工作

网友L:
这是一个基极限流电阻,如果没有接,那么流过电机的电流会比较大,不知道是不是在电机的可靠范围内,虽说电机还能正常运转,但到底是否真的正常,值得商榷。

网友M:
最好还在b接一个电阻到地  几十k就行
有的三极管内置了限流电阻 ,可以不接

网友N:
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时,就是决定工作点和限流;处于饱和状态时,就是限流;

网友O:
请教computer00或awey
为什么推挽输出的IO,这个电阻必须接? 是不是当IO输出为低时,内部上面的开关断,下面的开关通,这样容易被烧掉?

网友P:
20楼刚好理解反了
如果“推挽输出的IO”没有限流就接了三极管的基极的话,当IO输出为时,内部上面的开关打开,电源电压不经过任何限流直接接到三极管的BE极(发射结),你说这时的电流是多大呢?
是不是得烧掉什么电流才会断开呢?

网友O:
呀   谢谢xwj     差点理解错了

网友Q:
不知道楼主用IO拉电流的方式驱动LED的时候加不加限流电阻,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R:
如果输出5V高电平,肯定烧坏管子!电阻就是这个时候起作用的,分压和限流!

网友S:
不接,三极管吃不消啊。

网友Q:
10楼说得不对,不接的话,也不会钳位在0.7V,不信你做实验,如果输出5V高电平,肯定烧坏管子!电阻就是这个时候起作用的,分压和限流!
引用 网友R:

00说的是有道理的,你也没错
没有限流电阻,相当于我们把IO口内部的PMOS管子的内阻当成了限流电阻,类似电源内阻。
此时是否烧坏,就看这个内阻的大小了。
一般我们所说的某IO有大电流驱动能力,其实其原因就在于此PMOS管内阻小。
而MCS51的口弱上拉,实际上相当于此内阻非常大,甚至都驱动不了。

网友T:
IO输出0时,三极管bc结是反偏的, 问题还不太大;
关键是IO输出1时, 电流太大了, 没这么用的.
实在想省这个电阻, 就用MOSFET做吧.

网友U:
哈哈 简单问题比较热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