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上啦下拉电阻问题

楼主:
弱弱的问下,图中画圆圈的那两个电阻是  上啦下拉电阻??防止无信号时总线处于 0?那接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是3.3k?有的图用4.7k?可是上拉下啦不是很小么?
网上计算方法为:
1)计算节点总负载
每个节点的负载阻抗为12K欧,32个节点的并行阻抗为:375欧。
2)计算总线负载
上述并行阻抗再并入两端的终端匹配电阻(120欧),两个120欧并联为60欧,则总线负载为:52欧。
3)计算最小偏置电流
为了满足最小置1电压200mV,所需的最小偏置电流为:200/52=3.9mA
4)计算偏置电阻总和
在5V的电压下,提供最小偏置电流所需的最大串联电阻为:5/3.9=1293欧
减去已经加在线上的120欧,就是上拉和下拉阻抗的和:1293-120=1173欧
5)计算上拉和下拉电阻
其中:最大上拉电阻=最大下拉电阻=1173/2=587欧
不是587为最大么?怎么会是3.3k?谢谢高手指点。
网上还说上啦下拉有两种接法:
1)把偏置电阻平衡分配给总线上的每一个收发器。这种方法给挂接在RS-485总线上的每一个收发器加了偏置电阻,给每一个收发器都加了一个偏置电压。
  (2)在一段总线上只用一对偏置电阻。这种方法对总线上存在大的反射信号或干扰信号比较有效。
在总线上只用一对偏置怎么接?接在最后一个从机那?其他从机都不接上下拉?

网友A(2009-08-10):
楼主你贴的这个图,应该是每个节点都要接上/下拉电阻的,所以32个节点应该有32个这样的电阻并联了。

楼主:
2# computer00 谢谢。懂了,如果我只接一个上下拉的话(比如说我在最后一个从机那接上下拉,其他的地方就不用接了),阻值才是587附近。准备采用只用一对偏置电阻,其他从机不接

网友B:
线路短,可以只在一两处接上拉下拉电阻就可以,但线路长不宜这样,一来避免鞭长莫及,二来避免线断后带来不利影响。

上拉的意思是接电源正,下拉的意思是接电源负(地)。

网友B:
为什么是3.3k?有的图用4.7k?可是上拉下啦不是很小么?

取哪一种阻值,其实与节点数有关。参见你后文的计算,如果不是32点,而是12点,情况就大不相同。

最后,有些485接口IC可能不是12kΩ电阻,而是翻倍或再翻倍。这样就有了更大的输入电阻,更大的输入损耗----可以用更小的上拉下拉电阻,----当然,你必须知道,这样的话噪声敏感性也会增加。

楼主:
5# iC921 谢谢ic921,呵呵。就是说,我要选上拉下拉电阻,要根据485接口ic电阻,有的芯片可以加更多的从机(应该是32的倍数吧?),这样的话,它们的电阻会更大,此时就不是12k了,应该为24k以及更大,此时上下拉都是不一样的,在选用12k的电阻芯片时,如果我不接32个,就接12个,此时算法跟上面算法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了。12k/12=1k而不是375 哦。。

那每个节点都加上啦下拉,那么每个上啦下拉应该是计算出来的单点上下拉值*节点数

楼主:
2# computer00 您好,不知每个节点都接上/下拉的话,那每个节点应该是(假设要是在一点上下拉分别用500,有20个节点)500*20=10000=10k,及每个节点都是这样:上啦电阻用10k,下拉电阻用10k,这样分析的结果应该是对的吗?但是感觉不太对啊??

网友C(2014-04-08):
引用 网友B:
取哪一种阻值,其实与节点数有关。参见你后文的计算,如果不是32点,而是12点,情况就大不相同。

最后, ...

这个帖子看起来好久了,在这留言还有有人看到吗?
很想问问,那个 每个节点的负载阻抗为12K欧 这个12k欧是怎么得来的?是协议规定的值吗?跟选用的芯片是否有关?有关的话,在芯片资料里,是那个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帖子看起来好久了,在这留言还有有人看到吗?
很想问问,那个 每个节点的负载阻抗为12K欧 这个12k欧 ...

芯片资料里有说明,大多数是12K,也有24K或更大的。你下载个器件的datasheet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芯片资料里有说明,大多数是12K,也有24K或更大的。你下载个器件的datasheet看下就知道了。 ...

我没有找到datasheet里边那个参数跟着个有关,但我看到有个资料,1/2负载,1/4负载,1/8负载,分别对应64个节点,128个节点,256节点,我用的芯片是75lbc184,节点可以接64个,是不是就是说她的负载内阻对应24k?

我用表实际测量了我的电路中AB之间的阻值大概是7,85k,貌似跟计算值差很多阿!

网友D:
楼上可以看下附件。
我有个疑问,楼上可否解释下,既然3.3K上下拉是为了保证总线空闲时有个固定的电平,那么把120欧姆接到总线之间时,在总线空闲时其实AB间电压只有5*120/(3300+3300+120)=89mv,而总线间电压绝对值大于200mv时电平才有效,那么这样,总线空闲时岂不是电平不确定了。

网友E:
再帮你顶顶,就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