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1上电复位问题

楼主(2009-08-10):
小弟在用101,发现偶尔101会死掉,就是程序不运行了,按复位键也无法重新启动,只能开关电源才能正常运行。这个现象也不是经常发生,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什么程序?什么电路?

楼主:
复位电路是典型电路。
补充一下,运行正常时,按复位键是可以复位的。
有1000多套产品,只有几台会发生上面的现象,并且是偶然发生。

网友A:
你还是没有说清楚:什么程序?什么电路?什么情况下发生这个问题?

网友B:
个人经验:芯片外面什么复位电路也不要加,加了有时候反而会有问题

网友C(2009-09-19):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只是频率更高,几十台就有几台,大概1/10。上电后有时很快死掉,复位也没有反应,只有重新通电才行。有时过几分钟,十多分钟才死,也是手动复位也不管用。复位电路参考ST提供的方式,复位脚加1个0.1u的电容。这个问题很奇怪,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硬件复位都不管用的情况,望能尽快回复。使用的MCU是STM32F101C8T6

网友C:
使用内部的HSI振荡器,应该和晶振无关,运行频率也设定在最低的8M,没有启动PLL

网友D:
按复位键都不能重启,应该可以排除程序问题,重点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D:
这么容易发生,应该很容易发现规律吧?发生问题时的温度?湿度?或者是某个继电器动作?

网友C:
很难找规律。温度20度,湿度中等,办公室测试,没有强电元件,整机电流只有40ma左右

网友D:
电池供电的?

网友C:
220V供电,不过3.3V处只有40ma,没有什么东西。交流电只是供MCU,存储器等很少几个器件,变压器也只有100ma的直流供电能力

网友D:
要么外围有问题,要么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比如楼主判断错误)

因为芯片不可能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网友E:
这么描述问题确实让人费解。

网友F:
是不是晶振停振了?你用的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再有,stm的复位电路有一些特殊,和我们平时用的单片机不一样。你内部的独立看门狗以及窗口看门狗,还有系统复位命令,都有可能对复位有影响。你的情况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1.单片机晶振停振,系统无法工作;
2.单片机复管脚被内部拉死,复位按键无法起作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像复位电路的问题,倒像是某个部分因为工作在临界条件,进入栓死状态。

请看我在另一个帖子中的解释:紧急求助:手动复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