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三相电电压电流测量电路??

楼主(2009-08-10):
大家给点建议吧,第一次做实际的东西,没什么经验 ,感觉无从下手了
在测量信号时用互感器好还是用霍尔电流和电压传感器好?
电压精度0.1电流精度0.01  那用什么AD?

网友A:
0.01的精度基本没有可能,不管你用什么AD。电流传感器的精度到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电流电压传感器选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网友A:
上网一大堆

网友B(2009-09-19):
推荐你用CS5460A

网友C:
先把分辨率和精度搞清楚。
0.01%,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D:
5楼推荐那个一般做单相表
够lz用了

网友E:
;P 0.01%的精度是忽悠人的,有0.1%都非常不错啦

网友F:
“电压精度0.1电流精度0.01  ”,是不是百分数?

网友G:
上来先挨一阵砖头再说!
要把基本的东西搞懂,外行话多了别人就看不起你了!

网友H(2009-10-24):
用DSP方便一点,采用单片机+AD成本应该很高吧

网友I:
万分之一精度的产品暂时没听说过.(测量仪器或许有吧,非常贵的那种),
不过LZ既然要设计这样的产品,估计也是看到竞争对手有这样的产品吧,不知能不能给说说.

网友J:
如果是做单相表的话有专门的IC,AD+51MCU集成在一起的。

网友J:
三相表可以找个现成的IC,比用AD来的快。

网友K:
用什么AD啊,采用SoC集成方案,比ADI公司的ADE7758,或者ADE7169什么的,连MCU都省了,高度集成。还有Microchip的,当然还有国内的什么贝岭啊,复旦微电子啊,杭州……

多的很,
不过业界权威还是ADI, 我这里还有不少样片呢,

网友K:
如果要搞精度的,就是所谓的表中表——校准用表,看精度需要。

需要采用分立方案AD+DSP的模式,DSP用来做数据处理以及校正。

一般的电表就用SoC集成芯片,外围电路很简单,单相的有ADE7755不带MCU,ade7166之类的含有8051内核,LCD控制器,很方便。

网友L:
0.01的电流? 一般的互感器做不到,尤其是小电流的时候,恐怕要用很好的霍尔传感器,加一颗24位的高精度ADC,恐怕还需要一颗比较快的浮点DSP,因为一个周波的采样点可能要1024个点以上,再加一堆滤波算法,想办法去掉噪声……   做下来可能和一台FLUKE的6100A差不多了。

网友M(2009-11-26):
楼主太牛了,0.01的电流精度,感觉就好像你整天只能坐公交上班,却梦想着咱也开宝马上班差不多!

网友N(2010-01-07):
楼主说的精度0.01A吧,0.01A实现起来又不难

要是0.01级岂不是很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