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信号功率的求解

楼主(2009-08-10):
为了求得功放输出功率的大小,做仿真如图,电路采用OTL推挽,因此输出端静态下为6V;
  因为有电容隔直,故仅有交流功率输出。
  那么交流公式计算公式应该表示为:
  1、RMS(V(C71:1)*I(C71));
  2、RMS(V(C71:1))*RMS(I(C71));
  3、RMS((V(C71:1)-6)*I(C71)); 将直流分量去掉
  4、RMS(V(C71:1)-6)*RMS(I(C71));
  以上各个算法结果均不相同,到底哪一个正确呢?

楼主:
:lol  欢迎大家讨论指点;

网友A:
(C71:1) 是什么意思?

楼主:
C71端口1(就是C71左边加探针)

网友B:
求视在功率还是有功功率?这是不一样的。

楼主:
视在功率,因为我要求功放电路效率

网友B:
你要求视在功率,直接把探头加在C71右侧,可测得交流输出电压,直接用交流电压有效值*交流电流有效值就行了。

网友A:
谐振?那就对了。此时电源供出的直流功率可能远小于谐振回路中电容电感交换的功率。

楼主:
re maychang:

所以我探针放在C71左边,C71和L21相互抵消;这样看应该是公式2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