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关于PCB印制电路板磁兼容方面的书

楼主(2009-08-10):
昨天到广州购书中淘了一本关于PCB印制电路板磁兼容方面的书;感觉好多的电子工程师不太注意这方面的东西。
等我看完后,立马奉上心得!期待中的朋友们就顶一个!要不然,我没动力看完呀~~呵呵~

网友A:
EMC可不只是PCB哦,
EMC设计大体上要考虑电源设计、整体结构工艺、PCB板级设计、I/O口处理。
涉及到了:电源电路设计、瞬态骚扰抑制、噪声、接地/屏蔽/滤波、数字电路设计、模拟电路设计、高频(射频)电路设计、热设计及散热措施,常用EMC元器件、EMC相关认证,典型I/O接口电路EMC设计举例等等。

心得早就有了,分享:

《快快乐乐跟我学EMC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75

《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34

《快快乐乐跟我学模拟电路》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74

《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
http://www.armecos.com/article/list.asp?id=469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A兄,心得从何来?
请莫回复我曰:心得由心而生!
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去看了一下你的心得,感觉有点肤浅哦!!

楼主:
昨天看了一点,是讲印制电路中的无源器件的!还有就是RF能量传输的。
今天上午总工打电话过来,说设备干扰汽车上的收音机?不知道干扰从何而来?

楼主:
这次的干扰是电源干扰。主要是电源模块外围电路的布局没有放置好。特别是电感的位置。导致了电源向外发射电磁波。

网友B:
armecos的都有,只不过你看的是免费版.收费版就完整了

楼主:
(继上)最近看了一点点:个个模块的电源都要有自己的回路,个个回路之间不要互连(天线)。走线时要注意磁通对消,双线平行、间距大于线宽1.2倍。
关于讲到抑制RF能量,输入信号线要尽可能短(避免干扰),输出信号线要尽可能短(避免串扰)。
可以采用“带状线”、'微状线"来抑制RF能量向外发射。

网友C:
LS的理解、总结不错!
精要。
关键还是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什么所以然还是不怎么好说的,要说明白,就得把好东西都搬出来。关键在于总结。

楼主(2009-09-09):
在多层板中敏感线和高速时钟线的布线是关键,一般靠近元件I/O口串联元件端接,再跨越到最佳信号层走线。由于信号层被参考层包住,有非常好的RF电流镜像,可以很好抑制MEI问题。现在考虑的最多的MEI问题已经不是印制线的RF电流发射,而是元件RF发射电磁能量。
    使用微带线时,虽有一定的防幅射作用,但微带布线方式的负面效应是:任何在传输线中产生的RF能量都可以辐射到周围环境。
    带状线的抑制在信号线中产生RF电流的最佳方案,这种抑制辐射能量的性能归功于印制线两侧的镜像平面,因为磁通在传输线上产生,所以这些场会被告邻近的平面所束缚。但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带状线的中信号的传播速度且要比微带线慢很多。

楼主:
《电磁兼容的印制电路板设计》美.Mark I. Montrose
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