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是登录不上

楼主:
为什么老是登录不上,但是直接进入论坛又是我本人的马甲进去。而且我并没有做密码保存。
另外回复之后不能返回,主贴页。

网友A(2009-08-10):
问题已经收到,已经测试过登陆系统未发现异常。请LS将截图发过来看下。

楼主:
我在主页中用卖西瓜的马甲登录,弹出登录后的网页,但是上面显示的是另一个马甲。

今天第一次的时候还不是这样的,我用孤独泪马甲登录,出来新的网页,右边显示还是需要要登录,我重新输入名字和密码,还是不行,不直接显示现在图片上面的内容。
但是直接点击左边的论坛,是直接就登录了。

楼主:
刚才回复了,我看到已经在3楼显示内容,什么又没有了

网友A:
请问LZ一直在线的那个马甲试过退出登陆吗?如果方便的话,请留下此ID,以便检查后台设置有无异常。

网友B:
1# 孤独泪

网友B:
上面两张图是孤独泪的图,具体情况请自己补充

网友C:
见匠人所上传图片。第一个是在网站主页直接登录论坛,出来的id与登录的id不一致。
第二张图在论坛主页登录,登录后看不到任何登录id的信息,只有通过下面那个板块进入之后,才会在右上角显示登录后的信息。而且有时候要登录两次才能够成功。

楼主:
严重失望,无人处理此问题。

可能这个不是问题,但感觉操作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失望中

网友B:
关于第2张图,我也遇到过,重新刷新一下又好了。

网友A:
已经找到问题症结所在,正在修改中,还望LS见谅。
现在BBS首页登陆是没有问题的,21ic主页的登陆框中文ID登陆正在修正。

网友A:
【已解决】
见匠人所上传图片。第一个是在网站主页直接登录论坛,出来的id与登录的id不一致。
第二张图在论坛主页登录,登录后看不到任何登录id的信息,只有通过下面那个板块进入之后,才会在右上角显示登录后的信息。而且有时 ...
引用 网友C:

问题已经解决,请LZ测试一下,如有疑义,请随时与我联系。

再次感谢您的积极参与

网友D:
有时不是很容易登陆的。刚才我也登陆了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