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MO板作为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10):
请教一下,我想QG8的FSL原厂的DEMO板取掉MCU烧写调试MCF51QE128好象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不能仿真调试的还是我电路的问题,但我查过了,FSL的调试电路很简单不象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当我把QG8的DEMO,MCU取掉后插上USB,在烧写窗口,提示“DEMO9S08**”,所以我怀疑可能DEMO只能烧写和调试和DEMO板上相同或者同系列的MCU,虽然电路和专业MULLINK相同但里面的fireware肯定不同作了些限制,不知道小生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我也是同样的理解,所以现在都用专用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