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调试时串口接收数据,可以实时显示出数据是多少么?

楼主(2009-08-10):
MDK调试时串口接收数据,调试时,可以实时显示出数据么?

比如串口收到0x12  0x34 。

那么MDK的watches栏里面可以看到么?

很着急啊  多谢!!

网友A:
缓存到ram在看REM内容

网友B:
可以通过SWD结构的SWV引脚来输出这些内容,可以通过ITM_viewer窗口看到

楼主:
回2楼 ram中的内容 也是固定不变的啊  并没有更新啊

网友C:
: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Q

网友C:
难道就没有会的么???????

你们都是怎么调试的 ??

用MDK的 也不在少数吧!!!!!!

网友D:
一般的JTAG调试似乎没有这样的功能,3楼说的方法估计可行。

网友E:
可以通过SWD结构的SWV引脚来输出这些内容,可以通过ITM_viewer窗口看到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