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出可以是0V的 DC/DC芯片?

楼主(2009-08-10):
以前用的DC/DC芯片,都是靠一个分压电阻来决定输出的电压的,但是无论怎么弄都无法让输出电压为0。有没有哪个DC/DC芯片可以做到输入12V,输出从0到9V连续可调?谢谢!

网友A:
有啊,关掉输出就是零了。
困难在于实现很小的输出,例如0.1V。这个,好像没有。

网友B:
配合运算放大器即可

网友C:
三楼正解。完全可以。

网友D:
断了它的粮(电源),也可以输出0V

*-------
电源是为电路提供工作条件,不会太小,而且要标准化。
0V是信号量级上的概念,或者是电源参考点。也许在电源的概念下,不但不能很接近,也无法达到。

网友E:
好像不能输出0-1.2V

网友F:
3楼的意思是,输出电压在反馈之前先用运放加上一个值,就可以得到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