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250v AC整流后接400V的铝电解电容安全不?

楼主(2009-08-10):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倒还勉强,我觉得关键得看电流了。以及电流造成的温升。
个人意见。

期待高人回答。

网友B:
可以。450也很好。

楼主:
呵呵,功率小于0.5W,都说要1.2倍,晕~

网友C:
400V是它的工作电压,不是击穿电压。

楼主:
是啊,这不是都说电容要留电压余量嘛

网友D:
铝电解电容,温度每降低10度,寿命延长一倍.
  普通铝电容85度下寿命1K小时
自己核算一下看值不值得

楼主:
铝电解电容,温度每降低10度,寿命延长一倍.
  普通铝电容85度下寿命1K小时
自己核算一下看值不值得
引用 网友D:

呵呵,现在好点的厂家一般都是105度2000小时啦,而且是容量下降20%,并不是不能用了,不过即使这样长期高温工作寿命也不长,那也没办法啊,只能用铝电解电容了~

网友E:
楼主的负载电流有多大?电容多大?
从直流电压看,可以用。但电解电容不允许通过太大的交流电流。

楼主:
楼主的负载电流有多大?电容多大?
从直流电压看,可以用。但电解电容不允许通过太大的交流电流。
引用 网友E:

负载功率0.5W啊,电流很小的

网友F:
选合适品牌(得要是真货)的没问题,名牌高压电解电容通常会留40%的余量,但不少山寨货则是按极限标的,这时就非常悬。另外要注意供电环境及是否存在尖峰电压产生环节,如果在这方面有隐患的话,最好再提高一级耐压档次。

楼主:
多谢,呵呵,电路是这样的:
输入—> 150mA PPTC —>  0.15U X电容 —> 共模电感2×39mH —> K275压敏电阻 —> 整流桥 —> 电解电容

对这样的电路打4000V 脉冲群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怕电容爆了~

网友G:
装上一试不就知道吗?正品电容应该没问题!

网友F:
脉冲群的能量非常有限,内阻也很大,能否通过测试,很电容的耐压无关。

楼主:
嗯,只有试试了,呵呵

网友G:
等待你的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