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usb转串口线可以么?我的笔记本没串口。

楼主(2009-08-10):
我自己买了根U口转串口的线,也测试其线是好的,可就是不能下载!!
   为什么??
一定要去STC公司购买那u串口线吗?

网友A:
有些串口线的确不能下载……

网友B:
去买本楼上圈圈写的USB书,有板子、有程序,自己去弄芯片即可,可以兼容STC的下载。

网友C:
看芯片哦...推荐用PL2303的...

网友D:
现在在用 可以的

网友E:
CH341T , PL2303 , CP2102
只用过这3款 我试过在STC 都可以下载

网友C:
CP那个应该是最差的,那个都可以,别的一般可以

网友F:
有成品转换线可以用,
自己做也可以。搜搜不难找到

楼主:
谢谢!今天向STC公司买了

网友A:
哈哈~~~俺书中的USB转串口的确挺稳定的,现在俺也经常用~~~~还能下载STC

楼主:
哈哈~~~俺书中的USB转串口的确挺稳定的,现在俺也经常用~~~~还能下载STC
  ???????俺书中的USB???啥意思??么明白!!!

网友B:
10楼的computer00写了一本关于USB的书,书中含一块PCB和光盘,书中有详细说明和指导,光盘上有圈圈(computer00的“简称”)写的软件,自己买相关元件焊在PCB上,烧录进程序就可以用了。
楼上看来是新来的。

网友G:
我用过2303的U口转串口,51上可以用,ARM上也可以用。
但是,U口转串口的用起来还是不很稳定,有时候需要拔了再插上,
所以现在就用串口-UART,这才是最稳定的

网友H(2009-09-16):
STC是笙泉之前的代理商,你可以用笙泉的芯片,笙泉有USB接口的烧录器!
可联系zongxm@road-wel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