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与0-20mA采样问题

楼主(2009-08-10):
最近设计了一个4-20mA电流采样问题,我想这是一个老的不能再老的话题了,但我却是第一次接触,发现一个问题:当4mA时,转换后的电压可以调为0V,但,当无信号输入时或是0mA时,输出电压会为负值,这是不允许的,如果用0-20mA量程做的话,就会损失1/5的量程,所以不知这儿该怎么处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之所以要搞个4mA是为了判断信号线是否接通,
当信号电流为0时有两种情况,1.信号确实为0,2.信号线断了。
如果信号在4mA以下,可以确定信号线是好的,发出的信号还不想驱动后面的电路动作。
你应该如实的检测信号然后判断是否大于某值再决定是否启动后续电路,而不是武断的把它搞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