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考一下新人,基础知识。又不知几人能答上。

楼主(2009-08-10):
三级管共发射极连接
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后
通过三极管的电流Ic是
什么决定的?

网友A:
负载电阻决定。

网友B:
试一下:
这个时候Uce小于或约等于Ube, 起着绝定作用. Ib和Ic已经没有线性关系.

网友C:
我不记得了,但我知道哪本书第几页有:lol

网友D:
应该是负载电阻吧。饱和时,Vce很小,Ic = (Vcc-Vce)/(Rc//RL)。

网友E:
应该是负载电阻吧。

网友F:
关注中:求正解和详解。

网友G:
补充一下,我刚才的回答。
在不超过极限参数的情况下,由负责电阻决定。
Ic=(Ucc-0.2)/Rc
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请楼主指教。

网友:
,,全是从外部来解释~  没人能从内部电子空穴流向来解释?

网友H:
不是啊..从内部解释....看来要找个电子专业的人了......
我只会初级使用...功能说不清楚...学习了...呵

网友F:
5楼正解!原文答案参考:《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  童诗白 华成英著 P33~P34页

网友I:
由于进入饱和区,Ib和Ic已经没有线性关系.!!

网友J:
进入饱和区有Vce决定

网友K:
新手基础的东西要知道才对呀,这个多简单呀,怎么也不能忘呀嘿嘿。。。我每次看书就看前几页,后面的都不看,所以记得深刻。至于电子和空穴的问题。想知道详细答案的我们可以QQ细聊嘿嘿。。。

网友L:
进入饱和区后,Ic应该和Ib、Uce都有关系吧。
期待LZ的正解!

网友M:
这个应该就是电子开关的概念。

所谓开关,就不计算开关电压降了,因此,此时的电流应当由电源电压和负载阻抗决定。

网友N:
既然进入饱和状态 IB已经控制不了IC了 这时候IC应该由电源电压VCC、管压降Uce和负载电阻来决定~~

网友M:
请问楼主:我的回答是不最简洁明白之一?

网友O:
电源电压、饱和深度(VCEsat)、负载大小

网友P(2009-09-12):
应该是UCE

楼主:
公布答案

21楼:既然进入饱和状态 IB已经控制不了IC了 这时候IC应该由电源电压VCC、管压降Uce和负载电阻来决定~

由饱和状态回到线性放大区状态,有三个办法
第一是,降低 IB,
第二是,加大VCC,
第三是,减少负载电阻。

所以IB已经控制不了IC是不正确的说法,只是不线性变化
IC由什么决定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

网友Q:
楼主能从电子空穴运动给我们讲下吗

网友:
楼主从电子空穴运动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