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专门的PWM产生IC

楼主(2009-08-10):
做一电子竞赛控制题 用的STC12的片子 虽然有2路PWM 但是不够用,而且他的2路都是固定频率的。
而方案需要的是 最少5路不同频率的PWM波 请问有没有专门的IC
谢谢!

网友A:
模拟的很多,
数控的可能只有用cpld做一个

网友B:
stc的片产生的PWM波并非稳定频率
可以选择PCA的时钟源
如果通过定时器T0溢出当PCA模块的计数器
就可以实现可调频率了

专门产生PWM波的IC
举我熟悉的SG3525
这个IC需要基准电压
然后通过外部输入的一个电压改变占空比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它
应该还要加个DA模块或者数字电位器之类的
以改变输入的电压来调占空比

网友C:
专门用一片单片机产生PWM不就行了,便宜量又足

网友D:
反正电赛不考虑成本...专门弄一弹片机产生得了.用串口或IIC通信

网友B:
5# huangqi412   今年的电赛有个性价比的分点

网友E:
STC12有4路PCA吧?

楼主:
5A32S2  没有啊 只有两路哦

楼主:
STC 的单片机究竟好用吗? 我用了将近一个月了 速度是很快 就是感觉有些不对劲说不出来的

楼主:
stc的片产生的PWM波并非稳定频率
可以选择PCA的时钟源
如果通过定时器T0溢出当PCA模块的计数器
就可以实现可调频率了

专门产生PWM波的IC
举我熟悉的SG3525
这个IC需要基准电压
然后通过外部输入的一个电压改变占 ...
引用 网友B:

不想占用这个定时器
因为定时器资源有限

网友D:
有性价比也找个弹片机省钱,估计...你要这么多路不同频率不同宽度PWM...   有个通信接口,速度不慢,有若干I/O口,有个定时器的弹片机就可以啦... 根据表格改变I/O电平,串口解析后更新表格既可.

网友D:
STC只要会51就可以,应该不贵吧

网友F(2015-08-26):
弄个稍微高级一点的MCU就有了,常规51一般是没这么多路PW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