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释一下

楼主(2009-08-10):
我最近在学习51单片机。具体是AT89S51单片机,书上有这样一段介绍:
P1口、P2口、P3口虽然内部有上拉电阻,但是端口的电平仍然能被外部输入的低电平信号拉低。当以上三个端口作为输入端口使用时,无论输入的信号时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会被与电源正极相连的上拉电阻给拉高,给人的感觉这个高电平影响了输入信号,所以也称为“准双向口”。
请前辈们给解释一下为什么信号的电平能被上拉电阻拉高呢?最好能详细些,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感觉语义不通,建议把原话贴出来。
可以找datasheet看。

网友B:
描述的不贴切,存在逻辑不清的问题。MCS51的非P0端口均存在一个等效阻抗约数十K欧接至电源的上拉电阻,而外部信号源输入相当于一个串了电阻的电压源,该电阻的大小决定了信号源的驱动能力,与上拉电阻则构成电阻分压系统,二者连接点即IO口的实际电平由分压比决定。

网友C:
你看一下他们的引脚结构。51单片机的P1,P2,P3口都是有一个MOS管控制的。用引脚内部结构就容易解释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