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电源滤波问题

楼主(2009-08-10):
我 的电源端是 15V要外拉 200米
给用户端的485供电

请问给电源滤波的 电容如何选取

15V到用户端485设备 的电压在9V 左右 然后用
100UF35 加104滤波 在经过7805降压
得到5V
在经过107 10UF  和104 滤波供给485芯片

通信的时候 总是报错 但是给用户提供一个单独电源 通信正常!

网友A:
问题可能不在滤波电容,你可能要换较粗的导线。

网友B:
导线电阻太大了。导致流过电流时,分压太多,到用户端的电压就不够了
换粗的吧

网友C:
增大终端的滤波电容可能有好处。
3楼所说的没到点,2楼所说的有道理。
问题并不在用户端的电压只有9V,而是在于线路压降有6V,RS485总线两端就会有至少3V的共模电压了。
这个共模电压看似在485芯片(或RS485标准)的容许范围内,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将明显增加误码率。
解决之道:电源线与通信线不要用同一根线,或加强地线(即电源负)。

网友D:
但是楼主说:“给用户提供一个单独的电源,通讯正常”。而且楼主只是说电源线拉了500米远,而没有说通讯距离也有500米远。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从电源上找原因。
试试在用户板上用一个宽电压输入的DC-DC模块,输出再接一级LDO稳压至5V。

网友E:
200米?最好是高电压传输,24V在实际操作中都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