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的RE和DE端接的电阻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08-10):
是不是一样用??

网友A:
两种接法都没错----电路目的就是给DE/RE端一个高或低电平。但要注意,两者的输出极性是相反的,电路的逻辑配置要适合这一特点。

两者本质上没有啥区别,但注意他们的电阻值是不一样的。仅仅从这点上讲,后一种方案抗干扰性更好但更耗电。其它特点,可以从射极输出和集极输出找出它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