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R0端问题

楼主:
485芯片R0端输出看到几种方案,请大虾们帮忙指点分析一下

这一种是一种方案,可是是不是R1太小了??是不是要改为10k?
另外一种方案
这一种的R0端输出不懂,和第一种方案相比应该有其特点吧??小小弟现在还是学生,接触的实在太少,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不胜感激。还有那个v1管有啥作用?

网友A(2009-08-10):
先看光藕的数据手册,然后在分析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B:
图1的R1是否过小,还得看电源是多少,负载情况如何,以及传输距离。

网友B:
图2中,R1和R4对比,似乎并不匹配。
对于其中RXD,电路并不完整,不便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