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的RE和DE端接的电阻问题

楼主(2009-08-10):
网上看到图,有两种方法,一个对RE和DE 接上啦电阻,另外就是接下啦?为啥呢?

是不是一样用??

网友A:
两个电阻都是为了构成电源回路,否则晶体管无法工作,楼主应补补晶体管基本工作原理的课。

楼主:
2# chunyang 谢谢您,以后有问题还得多多麻烦您。

网友B:
占个位置,看过了

楼主:
2# chunyang 您好,想请教,谢谢您。像第一个图,R/D端若为0,则光耦输出为1?0?
我看到下面的解释:
当电信号送人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时,发光二极管通过电流而发光,光敏元件受到光照后产生电流,CE导通;当输入端无信号,发光二极管不亮,光敏三极管截止,CE不通。对于数字量,当输人为低电子“0”时,光敏三极管截止,输出为高电平“1”;当输人为高电平“1”时,光敏三极管饱和导通,输出为低电平“0”。

输入低电平0,不是发光二极管应该导通么??从而三极管导通啊!!上面这段话说的是截止。难道我的理解上出现偏差了?

像一楼第一个图,输入为0,导通,从而输出也为0啊!!
第二个图,输入为0,导通,但是由于是下拉,从而输出为1啊!!

请指点,是不是我的理解错了?谢谢您。

楼主:
是不是问题简单?还是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很简单,属于最最简本的,如果楼主掌握相关知识就不会困惑了,而相关知识是《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最前面的内容。
第一个图,如果R/D为0,LED亮,光耦导通,485芯片的收发控制段为逻辑0。第二个图,光耦导通时485的收发控制端为逻辑1,这两个图中,光电晶体管都处于截止/饱和导通状态,可以看成一个开关。

楼主:
7# chunyang 谢谢您,这样看我的理解就是对的,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分不清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