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一个0到110V可调的直流电机电源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2009-08-10):
请问做一个0到110V可调的直流电机电源有什么好的方案。电机电流不超过2.5A。额定功率在200W到250W,不知道要做这样的一个可调直流电源有什么好的方案,希望成本控制在100元以内,注:我只需要开环调节就可以了,不需要闭环控制的.
想用220V直接整流后用BUCK电路不知道可以否。
拜师学艺

网友A:
直流电机调速,多种方案:
1, 简易可调恒压源;
2, 速度转感器+PWM闭环控制;
3, 电压负反馈+电流正反馈+PWM控制, 早年磁带机的模拟稳速,可达到0.5%精度...

楼主:
我没有把条件写好,我只需要开环调节就可以了,不需要闭环控制的

网友B:
就是做一简单的可调电源么?普通直流电机在低压下输出力矩会降低,要交待清楚你的电机负载情况,

楼主:
电机负载不大,40V的时候都可以转的动,具体的你要问我是横转矩还是什么的,说实话,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懂。现在需要的就是通过调节电压来调节电机的速度,而负载基本不考虑,因为客服给我将负载非常轻。好像是带动一个细铁丝。

网友B:
同电机同电压下,速度跟负载大小是相关的,必须搞清负载情况,“一根细铁丝”这样的描述无意义,如果负载真的很轻,用百W级电机不是吃饱撑的扔钱嘛。

楼主:
我确认了负载,客户的的负载就是贴片电阻的那个塑料盘,在一个株丝杆上面装有多个贴片电阻盘,现在要控制电动机转动的时候线速度恒定,因为这个东西是越转半径约大,所以需要慢慢的降低电机的转速。因此需要一个30到110V或0到110V可调电源

网友B:
这种负载根本不需要用那么大功率的电机,10W的都绰绰有余,用低压减速电机配合稳速电路,必须是闭环控制的,参照磁带录音机的稳速电路就可以,将调速可变电阻换成电位器即可,需要加大变速范围,稍改改电路即可。用MCU控制也行,可以利用和录音机稳速电路相同原理的反电动势控制法,也可以用光电码轮法,关键是要理解原理,这只能靠看书补课实现。

楼主:
老大,你可能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我要的是如何做这个电动机的电源,而不是控制方案。一个组承上面有很多这样的盘,一长条。他们选定的(抄袭别人的)电机功率就是这么大,我现在希望得到解答的是如何设计一个200W左右的直流电机电源,且此电源的电压可调(0到110V)!

网友C:
你要开环,
仅个电源而已,
chunyang大虾已经说得很细了。且电机的电源还不需要考虑波纹指标
你非要200W,我建议你,用电脑电源的电路,只是输出绕组匝数要增加,滤波电感要增大。

网友D:
人家明明告诉你方案不行,给你提个正确的方案,你却偏偏要个错误方案的解决办法。。。。

楼主:
不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把简单问题复杂话?说的在简单点,就是电机电源用什么方式的比较好,不要考虑的太专业的东西,因为我跟做市场的人不可能向这样沟通的,要用(外行)的话来谈问题,因为我们交流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懂这么专业的东西,现在就是要控制一个200W的电动机,纹波只要不影响电机转动就可以了,本来过去用一个可调的变压器直接加桥堆整流在加一个大电容在带电机,但是现在客户感觉体积太大,并且比较重,所以现在想用轻点的东西来实现,那我就跟他讲用一个三倍于额定功率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但是实际上在市场上面这样的开关电源是在是有点太贵了,因为他对纹波什么的根本没有什么要求,所以有没有简便的方式,我后来突然想到了家用的吊扇不是也可以控制一个90来瓦的电机吗?所以想是不是直接COPY下能解决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有时间会烧他的电机。并且吊扇的调节电压幅度好像是在110V到220V之间可能相对比较好点

当然,我还是非常感谢上面几位解答的大师,我本人也知道喜欢赚牛角尖,可能你们跟我这样不懂电力电子的人谈这个事情就像在对牛弹琴,或是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是无知者无畏啊,也可能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因为经常有人说我表达不清楚问题的关键。总之要谢谢你们

网友E(2009-09-12):
调压器加全波整流

网友F:
用PWM 可解决。。。。。。。不复杂

网友G:
前两天瞎翻看到的:直流电机无级调速电路
http://www.dzkf.cn/html/dianziDIY/2007/0131/1506.html
搞不好可是给楼主帮倒忙了。

网友H:
BUCK电路估计可以,你要仔细测试设计好的电路.

网友I:
简单便宜的,用可控硅调压,加整流桥和电解电容。

网友J:
电解电容可以省了,续流二级管可不能省。最好不用电机,用人摇多好了

网友K:
你干嘛要改变电机供电电压呢
一般是用PWM调速,电机用恒定电压供电,然后用PWM方式驱动电机,改变占空比来达到加在电机电枢上面的有效电压值
PWM脉冲的产生可以用555等芯片,也可以用专用芯片,用MCU也行

网友L(2010-10-21):
可以使用可调直流稳压电源,www.lp117.com 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