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电源短路了的板子

楼主(2009-08-10):
今天做了10块板子,算是测试板,非成品。

其中一块上电后 电源LED不亮 并且7805发热厉害

根据触摸和观察就可以知道 电源部分出了问题!

万用表一量,也确实是7805的+5 输出和GND 短路了

于是,自己粗略的看下整个板子  是否有明显的焊接短路

又或者是PCB的某处焊接与PCB过孔焊到一起了(因为这个情况

以前也碰到过,由于PCB全是手工焊接的,难免人为错误)

查了半小时,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异常,反正就是短路!

只好给生产部门,叫同事用专门的放大镜下查看,1小时过去,然未果!

自己刚好下午事情不多,于是查起了。

虽然经过,前2轮的检测,我有90%的信心认为是某块芯片坏了,导致+5与GND
的内部短路,导致整个PCB的+5和GND短路

但还是本着不要怀疑芯片,应该怀疑人为的原则

我从7805开始,第一步 ,焊除7805 还是短路,问题不在7805

第二步,到+5的一个分支 割线,下支(从PCB下到上沿+5的走线)没问题,上支短路,继续

往上割线分支查,经过10几次割线分支, 还是下支没问题,上支短路

到17次,总算发现问题了 短路部分在一片USB芯片上,于是焊除USB芯片,一量电路

OK了 ,USB芯片的内部电源地已经电阻为0ohm (这里还不清楚,是否焊接时导致这芯片烫坏了)

换了块新的usb芯片后 上电 下载 运行全部OK

当然此时的板子已经是割线 ,飞线一大堆. 不会再当产品出了!

问题 虽然进过几个小时解决了,但这个办法我认为很不好,可又一时

想不出更合理的办法!

网友A:
应该用对分法查找,步骤少多了。

网友B:
根本就不用割线
找个实验电源,调成1V以下输出,限流0.5A,接上去,然后测不同点的压降和温度就可以很快查出来了

楼主:
x
温度 指的是芯片温度吗
不会是节点温度吧?

楼主:
我先试下   谢谢!

网友C:
搞个高压接上去烧,

网友B:
搞个高压接上去烧,
引用 网友C:

嗯,LS确实好主意
高压一通,芯片全部坏灌,要么全换,要么扔掉,确实不用伤脑筋去查了
;P

楼主:
X叔

我觉得你的办法 没法使用啊
比如板子上10片不同的芯片都是+5  GND

其中一片芯片内部+5 GND 短路了

那去查点的电压 没有意义啊

网友D:
出现此类问题说明设计可能有问题(如电源有过冲,或者USB芯片来料有问题),关键要找到问题的根源,避免再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E:
直接丢锡炉,全溶掉

网友F(2013-06-05):
调试伤不起啊

网友G:
遇到过,就是通电后,用手去摸芯片,差不多那个热,那个就是坏的,拆掉就ok了

网友H(2015-06-03):
引用 网友B:
根本就不用割线
找个实验电源,调成1V以下输出,限流0.5A,接上去,然后测不同点的压降和温度就可以很快查 ...

大神 你好!  我先也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一个单片机开发的电路板  用串口转USB接电脑就能正常工作,如果用电源直接上电 就会出现一会短路 一会正常的现象。 接触不良可以基本排除,烦请指导下如何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