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与电路220V输入用同一电源插座,电源共地为什么跳闸?

楼主(2009-08-10):
示波器与电路220V输入用同一电源插座,电源共地为什么跳闸?
把示波器探头的接地夹接到电路+5V的地上,220V交流电就跳闸,
即使示波器与电路220V输入用同一电源插座也出现这种现象
why?!

网友A:
220V输入与5V之间没电气隔离吗?

网友B:
开关电源? 冷地? 热地?

楼主:
楼上的,无所谓“ 冷地,热地了”
220V输入与5V之间没有电气隔离!!!
能解释下为什么呀?
这个问题好困惑,谢谢了
帖子最后明确说明“示波器与电路220V输入用同一电源插座”,没有隔离!

网友C:
好像我刚刚发的帖子“什么是隔离变压器”对这个问题有些帮助https://bbs.21ic.com/icview-124522-1-1.html。你提的问题逻辑上都有问题,呵呵,是不是你想说示波器与电路220V输入不要同一插座也跳闸?这跟哪个插座没有关系,都是市电输入,应该是电气隔离的问题。

楼主:
谢谢5楼,帖子不错!
发的帖子匆忙,无法多说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