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视放芯片LM2438的DIP针脚距离近,怎么焊接呀?

楼主(2009-08-10):
显示器视放芯片LM2438的DIP针脚距离近,怎么焊接呀?
因为针脚距离近,我用电烙铁焊接时很容易与旁边的针脚焊在一起,
造成短路,要不就是焊的焊锡成黑球球大小不一,挂在树枝般的DIP针脚上很难看,
看厂家焊的总是非常美观整齐,针脚间的焊锡很饱满且之间不短路,焊锡之间的距
离很近,近到大概有缝衣服细线直径那样宽度。真不知道生产厂家是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A:
拉焊
多放些锡然后拉

网友B:
多用助焊剂,多练,动手能力是学习、锻炼出来的,这甚至跟文化程度无关,很多农村出来的小姑娘很快都能学会。当然,成为这行当的高手则需长期练习。

网友C:
理论联系实际,贵在动手

网友D:
先保障每个引脚焊接完全, 如果按2楼的方法拉不开, 就一个一个的往开挑, 用点助焊剂.

网友E:
多用助焊剂,舍得用焊锡丝堆。
注意:
一定要用中空有松香的焊锡丝!!!

焊锡堆上去只要温度够,倾斜着一拖,不要的焊锡就全流(粘)掉了,最后着重处理最下面几个脚的焊锡即可
——这个方法对于非BGA的芯片,再密的脚位都没问题。

LZ没事时去找些废板多练练吧,
焊接是个纯靠手熟的活,只要不太傻,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F:
还有一个要点,是电烙铁的温度要足够高(当然不能太高,否则焊盘受不了)。这样一来焊锡的流动性就会提高,当然有助焊剂也很很有帮助的。
如果粘在一起了,可以多涂一些助焊剂,或者使用除锡带进行清除。当然,这个工作,基本上就是唯手熟尔。

楼主:
多谢谢楼上的热心回复!:P

网友G:
又长见识了  谢过

网友H:
多练习。
要保持焊接面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