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阶段

楼主(2009-08-10):
请问:先学51单片机,接着学什么类型的单片机合理?是PIC,还是MSP430,或者是AVR,arm7呢?有点迷茫,望前辈们多多指点!!谢谢了

网友A:
其实,你吃透一种MCU之后,其他的都是一样了。倒是可以学习arm,arm是32bit的,功能更强,可以支持os,这是mcu 8/16bit,难以望其项背的。

网友B:
一旦掌握了原理性的东西,根本不需要学,看一遍器件手册就可以了,但掌握普遍原理却需要大量的学习,远比“学一种单片机”要付出的多得多,但不掌握的话,所谓的学会了一种单片机是根本谈不上“会”的,这和写诗的道理相同。任何一种诗歌都有一种特定的规则,这种规则绝对不复杂,有点文化程度的人很短时间就会弄明白,那么如此就能写诗了么?没人会相信,学习“单片机”同理。

楼主:
4楼大哥讲的很高深。呵呵,受教了

网友C:
别闲着自己就行

网友D:
针对感兴趣的一种单片机很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