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线的专业名字叫什么?还有插头、插座叫什么名字?

楼主(2009-08-10):
我们通常叫排线,有没有专业点的名字?

网友A:
好久不见00,含泪瞻仰中。。。。

网友B:
插头有型号,一般只称代码部分,下个Molex或AMP什么的手册,拿着卡尺一边测量一边对照,用名厂的型号就可以了。排线的称呼没错,但正规文档要求指定线号,有的产品中对压线工艺还有要求,或者需特殊的后期处理如在指定位置加胶什么的,制定、审阅工艺文档的,这些细节得注意。

网友C:
这种线的名称一般厂家都叫XH型插件,如XH-3、XH-10等
注意脚间距,是2.5mm,不是2.54mm

网友B:
每种型号的接插件,只要型号确定,脚间距就是确定了的,除非该型号本身有多种脚间距,但这种情况恐怕山寨货才会出现。

网友C:
现在好像有向国际单位制靠近的趋势,不少接插件外形看上去几乎一样,但脚间距却有两种
比如宁波高正的不少就分5.0、5.08的两种,咋看上去完全一样,当然,型号是不一样的,后缀区分5.0还是5.08
应该是市场影响的吧,不太清楚。

网友B:
俺也上过一次公英制单位的当,搞的客户嗷嗷叫……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这边要给出一个BOM,但是那边说名称不对,晕……拍照片给他们看都不行,更晕~~~

网友D:
我们叫
品名                         规格
排线座连线-RS 2.5        10P-10P 250mm UL1007 22AWG 紅/白

楼主:
这个好象是你们内部自己用的名字……

网友E:
我好象没有见过排线的国际标准,好多都是厂家自己的标准、名称。

象这样出BOM时,可以指定哪个厂的XX型号就行,他们想改BOM时,你只需要确认一下,好则这个线并非很关键。

网友F(2009-10-25):
凤凰的也有多种间距的,间距问题可不只有山寨厂才有。

网友G:
这种线我们用的多,
一般描述为:
两头带母座,2.54mm(或者2.0mm)脚距 排线*10p(10根线),长xxmm,母座一正一反,
然后描述线:耐温多少度,多少号的(一般常用是24号,或者26号,号越大越细),如UL1007 AWG24 就是耐温70度的24号线,或者UL1015 AWG26 是105度耐温,26号线, 这是美规的,另外这里面还有个耐压的信息,不过一般这种排线都是低压场合,所以我们忽视了。
再就是线的颜色,有的是彩虹线(就是很多种颜色的那种),有的是单色,还就就是像图片上的这种,单色带识别符号的。
还有是并线还是单支线,并线就像图片上的那种,单支线是一根一根的,线材厂做那种线也很麻烦。
最后说明是否配焊在PCB上的针座接口,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线材厂配的。

网友F:
山智这个说得专业。

网友:
插头是XH条形连接器。
排线我们一般俗称红排,
排线有灰排,彩排,红排,质量和价格依次升高。

网友H:
深圳店面装修http://www.szyqzh.com深圳市雅琪装饰设计公司现拥有员工三百余人,是经建设局 批准和装饰行业协会推荐的正规深圳市装修公司。现已发展成为管理完善,技术先进, 资金雄厚的一流企业。本深圳布吉装修公司是一家集装饰设计、施工、工程监理、装饰项目、业务咨询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装饰企业。因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及专业化程度高,综合配套完整,社会信誉卓著而誉满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