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R0端问题

楼主:
485芯片R0端输出看到几种方案,请大虾们帮忙指点分析一下

这一种是一种方案,可是是不是R1太小了??是不是要改为10k??R4应该也小吧??

这一种的R0端输出不懂,和第一种方案相比应该有其特点吧??小小弟现在还是学生,接触的实在太少,希望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不胜感激。还有那个v1管有啥作用?不是R0口最好加10k上啦么?像第二种方法,如果加上啦应该加在哪??

网友A(2009-08-10):
对开关量而言,也是可用的。第二个图中,三极管是不必要的,485接口芯片的驱动能力足够使LED正常工作,加上拉也是不必的,原因相同。

网友B:
RS-485接口电路的防雷抗干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