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能否给多个元件提供时钟?

楼主(2009-08-10):
请问,有源晶振输出能否给多个器件提供时钟?用的型号是LTC1799

网友A:
可以,但要注意驱动能力,同时,时钟引线不能太长,否则易受干扰同时也说干扰源,这时布板有讲究,频率越高越要讲究,有时还需加缓冲驱动。

网友B:
“有帮助的帖子请进行加分操作”
怎么进行?非版主也可以?刚正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这个操作跟版主无关,点击“评分”项,不过目前BBS系统还在完善过程中,测试遇到问题的话赶紧去发帖报告,据说有奖品的……

网友B:
"您所在的用户组(支柱会员)无法进行此操作。"

不行啊,不能评分。

网友C:
不可以,最多只能驱动两个(分叉也很讲究,最好锐角,树枝状分叉),再多必须加专用时钟驱动芯片,保证同频同相。不然你会看到从同一个时钟源发出的时钟边沿都不一样了,还怎么正确工作呢!时钟线长度可以很长,没有问题,关键是时序正确,阻抗匹配正确,一系列保护措施。比如背板时钟就要走很长很长,一点问题也没有。

有的时钟驱动带延迟补偿,可以不等长,自由调节时序。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