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摄像头应用问题

楼主(2009-08-10):
请问各位大侠,S3C2440能不能在裸机的情况下读取OV9650采集到的数据,并显示出来?若是可以,大体怎么实现。貌似这种情况多是在Linux下读取的。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当然可以。可以看看官方提供的测试代码

楼主:
谢谢阿南的回复。目前的驱动程序可以获得OV9650采集的数据,就是不知道怎么存储成一定格式的图片。存储在SDRAM里之后,如何在裸机的前提下,在PC机上显示采集到图片?

网友B:
在PC开发一个VC应用程序读取S3C2440采集到的数据。解译保存为一定格式的图片文件。
我想开发思路就是这样的。呵呵,我没摄像头,不然可以帮你写代码测试测试。

楼主:
to gavin_li :呵呵 同感~~。
我现在的思路是先将采集到的数据(YUV数据流)转换成BMP格式的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最后在PC上将这些接收到的数据保存成后缀名为.bmp的文件,应该就可以了。不过想了一下,640x480以上分辨率的BMP的文件大小都是M级别的,用串口接收MS很慢啊。。。。。。还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解决好呢?

网友B:
USB 接口了

网友C:
YUV420-》RGB-》BMP,用UDP传输啊

网友D:
能把 实际的情况/要求 說明一下吗?

在裸机上 做 影象收集及传送 ..?

楼主:
先谢过楼上几位哥们的捧场。不过做电子还真是个巨挑战的事啊,问题时刻都在涌现。呵呵。经过几天的研究,终于把采集到的图像以BMP的格式保存在PC上了。但是,问题又出现了。:dizzy: 我做的是图像处理的一个应用,为减少处理数据量,需要处理采集图像的灰白图(256色,每个像素点的位数是8位)。现在的做法是,OV9650数据输出设置为YUV422。由于取灰白图,因此只取了每个像素点的Y分量,并将其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在PC机上将其转换为BMP文件。先上图。
   2张图片是在不同情况下采集的。我采集Y值的方法很简单:直接把缓冲数组buf[]指向rCICOYSA1的地址,即CODEC DMA的第一帧地址(没有采用ping-pong缓冲结构),然后逐字节读取。但从图片看来,这样有问题。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D:
为何不用个 usb cam + 延线 连上 PC ...?

楼主:
回mm167,项目就开了OV9650的,也没办法,呵呵

网友E:
顶,静态画面还是动态画面?

网友F:
9楼的图只是同步不良罢了,你自己去检查数组维数、宽度哪里弄错了

楼主:
13# xwj 不知道你说的同步不良具体指什么?

楼主:
好像找到原因了。问题在于我是用串口的形式向PC机发送数据的,在发送的过程中,出现了“指针跳跃”的现象。比如目前发送buf[0],下一个应该是发送buf[1],但却发送buf[5]以后的数据,从而导致了上面图片的交错现象。不知道这和待发送数据较大和波特率也较大(115200bps)有关?(MS不是这个原因:()我现在解决的方法是每发送一行数据,就暂停一下,这样就OK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G:
弱弱的问一下,OV9650的测试代码在哪里啊?我在官网没找到啊!

楼主:
pudn上可以找到。

网友H(2009-09-21):
完全可以,使用DMA方式,直接显示在LCD上,我的wince下都是这样做的,没有用DirectShow。
6410就用了,我也在学习中。裸奔也是一样道理,注意MMU是否开启了,地址访问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