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综合时产生的问题

楼主(2009-08-10):
我写了一段代码,实现的功能是利用串口接收指令和数据,来实现一些控制。因为要控制的内容很多,所以设置的许多的控制寄存器,但是发现添加下面一段代码后综合后耗费大量的内部资源,不知道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case(addr_reg)is
                    when "00000001"=>   Serv_Reg1<=data_reg;
                    when "00000010"=>   Serv_Reg2<=data_reg;
                    when "00000011"=>   Serv_Reg3<=data_reg;
                    when "00000100"=>   Serv_Reg4<=data_reg;
                    when "00000101"=>   Serv_Reg5<=data_reg;
                    when "00000110"=>   Serv_Reg6<=data_reg;
                    when "00000111"=>   Serv_Reg7<=data_reg;
                    when "00001000"=>   Serv_Reg8<=data_reg;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通过串口每次接收2个字节,前一个是地址写进“addr_reg”里,第二个字节是数据“data_reg”添加这段代码后综合发现“Core Cell usage”耗费资源大大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补充一下,问题其实是这样的,我需要一些寄存器用作控制,所以需要读写他们,我觉得A3P030的D触发器数量是够的,是不是它的布线资源不够呢?因为我把以前在XC95144上的代码用在这里也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