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协议传输一般都是用ASCII码么??

楼主(2009-08-10):
还有用别的码么??

您所做过的大部分项目都是用用ASCII码传输么?

多谢

网友A:
不一定的.

网友B:
00~FF都对应一个ASCII码?LZ是指“文本”吧。
不一定都是文本啊,如“同步头”或“前导码”之类的,就喜欢用“FA”“55”“AA”等

楼主:
楼上说 FA ,那么F不就是字符 它对应ASCII么?? A 也对应ASCII么??

网友B:
“FA”“55”“AA”这里是16进制数,当然都对应一个ASCII码。
00~FF中有的对应的是本文,如31H对应字符“1”;
00~FF中有的对应的是控制符,如0AH,0DH,表示“回车”和“换行”;
00~FF中有一些对应奇形怪状的符号,显示出来是乱码;
但以上3种均是ASCII码!

网友C:
5楼都说了:以上3种都是ASCII码。

二楼竟然说不一定??
请问2楼  还有别的码??这里将你用过得哦!!!!

网友D:
楼主说的是传输方式吧,ASCII是将数据转为ascii码再传输的,数据位是7位,貌似被很多plc支持,比较适合文本。

网友E:
任何数据都是二进制传输的的,所有的ASCII码也都是二进制传输的,二进制可以表示所有的ASCII码,但它的意义却不一定是ASCII

比如你要传输个数字:1234,
那么,
当你传输的是“1234”,其实是十六进制 31 32 33 34 时,那就是ASCII码
当你传输的是十进制1234,其实是十六进制 04 D2时,那就是十六进制,而且是大端模式
当你传输的是十进制1234,其实是十六进制 D2 04 时,那也还是十六进制,不过是小端模式
当你传输的是0x12,0x34,其实是十六进制 12 34 时,这时是压缩BCD码
你还可以传输0x01,0x02,0x03,0x04,其实是十六进制 01 02  03 04 时,这时是一位一位数字的二进制(十六进制)码(比较浪费空间;P)

我们可以看到,不管你用什么格式去表示、传输数字1234,传输的数据都是二进制的数据,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但只要我们知道它的格式,最终都能准确的还原成原始数据1234.
而上面这么多示例中,只有第一种是ASCII码哦~:)

网友:
以前通讯用ASCII方式的,感觉那玩意比较烦,送出去需要转换,收进来又要转换,量还比原始数据大一倍

网友F:
用或不用各有利弊。

用ASCII码很直观,利于调试。但是数据量大。缺乏抗干扰能力。

网友G:
8楼正解

网友:
ASCII码的数值域(0~9,a~z,A~Z)只占整个数域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定义许多控制字符,也很容易划分贞间隔(这是以增大一倍的信息量为代价的),这是被用来采用作为通信协议的原因。如:打印机的控制字符,modbus ASCII协议,还有许多通信信令如SIP协议,AT指令集等,大家熟悉的*.hex文件也可以看成烧写器的ASCII协议。
实际在单片机系统中我们通常使用2进制协议,可以节省一半的信息量。要解析二进制的信息意义,我们首先要找到信息贞的头,即第一个字节,然后我们跟据每个字节的相对位置可以解析出意义。在二进制方式下数据占有整个数字域,即0~ff,不能像ASCII指定一个贞开始标志,所以判断一贞开始理论最可靠的方式一般是使用超时方式。

网友H(2014-09-27):
大部分都不是ASCII,因为效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