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10):
什么光耦?有过零同步吗?

网友B:
光耦直接用220V交流电源?先不说光耦承受反压,这个光耦耐压多少?有400V吗?

网友C:
一上电光耦就坏了。

网友D:
4楼和5楼正解

网友E:
,这是光耦可控硅,与光耦不同,要准确控制交流电,要过零同步,其它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F:
光藕可控硅一般都应该选用带过零触发的,不然很容易烧掉。另外,输出端负载应该是类恒阻性(白炽灯上电瞬间电流很大,不适合用光藕可控硅来控制)

网友E:
哦,学习了,光耦加继电器再过零触发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G:
可控硅光耦不是这种符号。如C点输出波形正确,此电路是可以调光的。

网友H:
用普通光耦触发高压可控硅是可以的,但楼主电路不对,那个电路在交流上电瞬间光电三极管就会被立刻击穿,要有个低压辅助电源,通过辅助电源实现可控硅的触发,触发电路对高压侧而言是浮空的,不存在高压回路就不会被击穿了。当然,用可控硅输出型光耦更简单,选耐压够的型号,调相的话可用普通型MOC3022等,开关通断控制的话还可用过零触发型MOC3042等,当然价格比普通光耦贵些。
从成本控制上讲,单路输出用可控硅输出型光耦相对最佳,如果多路输出或有独立的隔离低压电源如一组变压器绕组等,用普通光耦就可以了,可控硅功率较大时(通常相应需要的触发电流也较大),可用三极管扩流后触发。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谢谢!
我本意是通过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输出电压,实现调压功能;
所以,我的光藕是没有过零触发的,否则不能调压了!但耐压绝对是够的.
那光藕为什么会一上电就击穿啊?
能否提供个可行的电路,对于chunyang大叔说的低压辅助电源,不怎么理解,能能否在指点下,.谢谢.GXS64的电路看不清!

楼主:
谢谢GAOHP,你图中那12V是参考L 还是 N啊?我网上搜了个MOC3052的资料,它的驱动与我一样的;我试试大叔建议的MOC3022M;我不需要光藕有过零触发功能。

网友C:
回楼主
15楼图中的12V是以N为参考点的。我也没做过,期待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