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和pnp的驱动能力问题!

楼主(2009-08-10):
在一个帖子上看到:当负载的一端接地,需要电源时用pnp型三极管,当负载的一端接电源,需要接地时用NPN型三极管,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啊?
     大侠能不能把NPN和PNP三极管的驱动能力做个分析啊!谢谢了

网友A:
NPN和PNP三极管的驱动能力的驱动能力是一样的,
上述2种电路的不同在于三极管的前面。

网友B:
和驱动能力没什么关系的问题
搞清楚NPN和PNP的导通条件就明白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