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工业用的arm9芯片,多串口,点阵液晶

楼主(2009-08-10):
由于一个工业设备上要使用一个linux系统,需要一个arm9芯片,工业级,多串口,点阵液晶驱动,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AT91SAM9263

网友B:
推荐使用at91sam9260,9263不支持点阵液晶。。。。

业界最专业的at91sam9260的开发板
http://blog.csdn.net/atmelsam926X/archive/2009/08/03/4405237.aspx

如果您是为公司正要开发的产品寻找一个前期的开发板,请看这里:

1、随意帮助裁剪atmel9260的内存位宽16/32、大小,启动参数等,按照客户要求定制内核

2、丰富的驱动支持,spi,iic等设备驱动

3、液晶驱动,由于9260没有液晶接口,我们支持业界标准的160*160点阵液晶,支持minigui,也可以提供自己编写的gui库文件接口

4、超快的启动速度,可以在6秒左右启动你编写的linux程序

5、超低的功耗,在休眠模式下,我们的功耗可以达到8mA左右,能立即唤醒;能实现掉电模式与按键唤醒,掉电模式功耗为0,在掉线模式下唤醒的启动时间为6秒

6、linux下程序的调试是最困扰研发人员的,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调试环境与研发代码管理模式,非常适合研发使用

7、非常方便的程序下载和调试,可选择无线网卡或者有线网卡作为远程调试的通道。

8、模块化的设计,主arm板采用6层板设计,该主板被广泛应用于工业无人值守设备上,已经经受住最严酷的EMC环境

如果您是个人学习使用,请看下面:

与市面上泛滥的2410的板子相比,9260有什么优势,9260是专门针对工业产品开发的,其高稳定性,宽温范围,是韩系的芯片所不能比拟的,非常适合工业产品。而其具有的7路串口非常适合于工业产品的开发。

作为linux的初学者,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怎么做交叉编译器吗??学QT?学图形界面?其实我觉得,初学者可以先从应用程序:从多线程程序编写开始了解linux下的程序开发、调试,然后逐渐深入到驱动开发、内核模式开发。

我们的开发板提供什么:

1、提供丰富的驱动实例,让你去学习,从简单的LED,按键驱动,到spi,iic驱动。

2、帮你搭建一个完整的软件开发调试的平台,让你告别用vim写代码,用ddd调试的时代,让你和在windows下写mfc代码一样方便,一样集成的调试环境。体会什么叫真正的linux下的代码开发!

3、提供专业的视频,是基于2410的例子的。

4、可以提供液晶和gprs/cdma模块开发的全部接口函数库。

联系方式:

手          机: 13423964519

技术支持qq:  230126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