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VHDL中的时间描述

楼主(2009-08-10):
本人以前都是用计数来做时间,今天看了一段VHDL,不知怎么回事?请教中。。。

以下是VHDL:  FIFO的一部分:
  reset <= '1' after 0 ns, '0' after 32 ns;
  process (rd_clk)
  begin
    if rd_clk='1' then
--      rd_clk <= '0' after 5 ns, '1' after 10 ns;
      rd_clk <= '0' after 10 ns, '1' after 20 ns;
    end if;
  end process;

上面的'1' after 0 ns, '0' after 32 ns;  及后面的是什么意思哦?望大虾们指点》》》

楼主:
补充以下,那应该是时间的数据类型,以前上课也没讲,那怎么用呀?

网友A:
时序延迟!
after 语句不能被综合,即不能直接转化为可实现的电路,所以仿真看不出来

楼主:
哦!那能仿真看不出来!那实际(硬件)能体现出来吗?

楼主:
以解决!谢谢3楼的》

网友B:
应该是不可综合代码,仿真用的就像verilog中的#5

网友C:
是不可综合代码,这种写法出现在testbench中,用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