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解码问题

楼主(2009-08-10):
请教一下:我有一段红外解码程序,可以将客户码和功能码都显示在液晶上以方便查看,我用的一体化红外接收SM0038,直接将3个引脚分别直接接电源,地,单片机引脚。结果发现只有用家里的电视数字有限遥控器实验显示正常,客户码固定,不同按键不同功能码;但是换其他遥控器实验时,发现客户码和功能码总是随机变化,不固定,有时还会跳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谢谢!

网友A:
该程序的分析能力有限,只能针对有限的几种厂家标准而已,碰上了显示正常,碰不上自然不能正确显示,没有绝对万能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知道应当修改处理哪部分才能使程序的适用面更广一些呢,也就是说是程序哪部分可以起到决定不同厂家适应性的作用呢,我如果想自制红外发射如何才能让他正常接收呢?

网友A:
不存在什么修改问题,每一种不能识别的都需要人为添加相关识别规则,只能用穷举发,且永远没有穷尽的时候,这不是你搞设计的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像我现在已经知道了电视遥控器的客户码和功能码 可以自制红外遥控吗?之前做了下失败了 不知道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就像您说的关于识别规则的问题

网友A:
知不知道都可以做,去技术交流栏目下载tyw的相关资料。

网友B:
LZ能把程序发给我参考下吗?最近也在做同样的项目,谢谢!!
邮箱:liu_xbyx@163.com

网友C:
我有专门用来发送红外信号的专用遥控器

网友D:
知道了编码,做发射就比较简单了,我就自己将无线的改成红外的自己用,可以控制电视及DVD,不用总找遥控器了.按键只要自己常用的几个就行.

楼主:
谢谢tyw老师 很多天比较忙 没有过来看 一定好好研究下 9# ty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