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09-08-10):
本人用51单片机、电机驱动芯片A3977控制两相步进电机,出现了如下问题:电机是1.8度的,8细分,因此转一圈需要(360/1.8)×8=1600步,连续转1600步时,电机能转回到原点;我需要单步控制,使电机转16次回到原点,则每次按键电机转360/16=22.5度,因此单步控制时电机一次走1600/16=100步,每次按键按下,电机走100步,之后进入休眠状态,直到下一次按键按下再唤醒电机,这样操作,电机走完16次之后却回不到原点,而如果电机不进入休眠状态,则能回到原点。请高手指点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肯定是丢了脉冲了,仔细检查程序吧.

网友B:
检查下按键唤醒,这块出问题了

网友C:
进入休眠状态后,你的电机以及电机驱动电路的电源是否被关闭?
如是,那么再次唤醒后,电源再打开,有没有足够的延时?

楼主:
发现导致失步的原因是每走一次停下来之后再重新走的时候,都要往回转一小点角度,而且是在步进电机刚从睡眠状态唤醒的那个瞬间反转,尽管我按键唤醒之后延时了很长时间再送时钟信号,还是不行,而且我也试过了很多不同的时序,还是解决不了这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1、根本就不该细分;
2、选用7.5度的点击都可以,这个可便宜多了

3、啥“休眠状态 ”? 关掉输出还是关掉驱动器电源?     细分时是由两相的电流矢量和形成中间步,进入休眠状态,一旦没有电流输出,则转子肯定会转到最近的磁极上去(所以不该细分);而如果关了驱动器的电源,则重上电时驱动器也会复位到第一步位置

网友E:
细分只是在运动的时候有效,脉冲已停止,它就会回到固定点上,重新加脉冲后会再细分。
如你的8细分,转起来的时候一步分成8步,当你走到第五步上停止时,它会停到第八步上,

网友E:
老X可否开个步进电机专门帖?
相信此贴必火。
将电机的原理、分类、驱动方式、控制等做个大类分专题给大家介绍下!

网友:
我前段时间说步进电机的一个脉冲都够研究大半年的,没想到几位高手说那玩意太简单,要不就是我太笨?

网友E:
楼上说的没错。我悟性低,搞了好久都没搞好。:(

网友F:
只用无刷...  不过原理很近.

楼主:
目前还在调试中,根据功能需要,细分是肯定要的,电机是1.8度的也都已经确定了,做了很多实验,单步休眠就是实现不了,只得作罢,改为采用使能端控制了。
不过还想请问一下:电机的噪声该如何消除呢?

楼主:
细分只是在运动的时候有效,脉冲已停止,它就会回到固定点上,重新加脉冲后会再细分。
如你的8细分,转起来的时候一步分成8步,当你走到第五步上停止时,它会停到第八步上, ...
引用 网友E:

可是我不把Sleep信号拉低的话,又不会失步的呢

网友G:
6楼7楼说得对,但是不完全,

首先细分是有好处的,这个必须肯定,可以降低噪声,增加启动力矩等,
但是细分只能在动态时使用,且中间的那几步是不稳定状态,所以你每次走100步是不合理的,
如果改成每次走96步或104步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了。

楼主:
6楼7楼说得对,但是不完全,

首先细分是有好处的,这个必须肯定,可以降低噪声,增加启动力矩等,
但是细分只能在动态时使用,且中间的那几步是不稳定状态,所以你每次走100步是不合理的,
如果改成每次走96步或104 ...
引用 网友G: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但是每次从休眠状态唤醒的时候电机总是反转,所以现在不考虑用Sleep了

网友E:
考虑下反转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方向信号引起?

楼主:
考虑下反转的原因,是否是因为方向信号引起?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想过,不可能哦,因为方向信号一直都是低的

网友E:
这个我也想过,不可能哦,因为方向信号一直都是低的
引用 楼主:

步进脉冲的序列呢?有没有高反?

网友H:
估计休眠时或退出休眠时 MCU 输出引脚的电平不是你希望的那样。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I:
老X可否开个步进电机专门帖?
相信此贴必火。
将电机的原理、分类、驱动方式、控制等做个大类分专题给大家介绍下!
引用 网友E:

这个提议很好,比弄什么DIY还好,哈哈,俺这样的MOTOR盲人可以跟着学两招啊。

网友J(2015-05-20):
目前还在调试中,根据功能需要,细分是肯定要的,电机是1.8度的也都已经确定了,做了很多实验,单步休眠就是实现不了,只得作罢,改为采用使能端控制了。
不过还想请问一下:电机的噪声该如何消除呢?

电机噪声主要由:转子与定子间的摩擦、转子与垫片咬合、马达通电振动等引起,检测转子同心度、定子内径符合度,保证转子扭矩状态下,加宽间距;添加合适的消音润滑油;选择合适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