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08-10):
请教下,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都有哪些?

楼主:
我目前只知道ULN2003A,L298和TA8435,不知道其它的有哪些,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太多了,两相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汇总:
  名称      最高供电电压 最大输出电流 细分              封装   电机工作电流
THB6128(推荐)   35     2       1/2/4/8/16/32/64/12   TSSOP
A3977             35     2.5     1/2/4/8               TSSOP/PLCC
A3979             35     2.5     1/2/4/16              TSSOP
A3980             50     1       1/2/8/16              TSSOP
A3982             35     2       1/2                   TSSOP
A3983             35     2       1/2/4/8               TSSOP
A3984             35     2       1/2 /4/16             TSSOP
A3987             50    1.5      1/2 /4/16             TSSOP
L6228             52    2.8      1/2                   SO
L6208             52    5.6      1/2                   SO
THB6064H(推荐)  50    4.5      2/8/10/16/20/32/40/64 HZIP    连续可调 简单 简单
TB6560            40    3.5      1/2/4/8               HZIP
TA8345            40    2.5      1/2/4/8               HZIP    固定2档可调 简单 简单
THB6016H          40    3.5      16                    HZIP    固定4档可调 简单 简单

大都是不需要脉冲分配器单片就可应用的, 外围电路相当简单,
也可以很方便的实现半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