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滤波问题求教

楼主:
通过整流桥后滤波是通过几个串联的二极管和串联的电容并联来实现,输入是227V交流,工作稳定后,电滤波后的电压是240V。为什么滤波后的电压不是227的峰值电压?如果描述不够清楚,可以在附件中看原理图(不知道怎么上传,请见谅^-^)

网友A(2009-08-11):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滤波电路。
注意两个电容C2和C3,充电时D6D7截止,两电容串联,放电时D5截止,两电容并联。
软件仿真一下看看电压电流波形便知。

网友B:
这个叫填谷电路, 增大整流管导通角,串那个电阻是为了降低电流谐波,通常出现在小功率LED电源上

网友C:
3楼正解。此电路是为了提高功率因素。不过小功率的LED也不用考虑功率因素问题。

网友D:
串联充电,并联放电,目的就是“增大整流管导通角”,能显著的提升电路的功率因素

很明显,因为是串联充电,并联放电,所以纹波较大,输出值是不可能接近峰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这个仿真软件有哪些,能不能举几个,我是刚接触,很不了解。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提供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SPICE软件仿真电源的效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