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电(FM24CXX)有写次数限制吗?

楼主(2009-08-11):
数据很重要,且实时更新,要保证设备断电数据不丢失,差不多每秒写次铁电的话,一两年后会不会把铁电写坏吗?
比如记录电能,不能丢还要一直更新。
大家都怎么用啊,我的担心是否多余。

网友A:
没限制,以前好像看过3.3V的没限制,5V的有限制,你选3.3V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B:
5V的也没有限制,但要注意这东西读也能读坏

网友C:
能读坏的那能叫没限制?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RAM+掉电保存吧!

网友B:
呵呵,不能说完全没限制,读写寿命超过10^12次,设计寿命10年的话,每秒大概可以读写3170次

网友C:
楼主的应用估计数量不会太大,而且很多时钟芯片内都有几个RAM可以用的!

FRAM是否真象广告上吹的那样???......

网友B:
很多电表上在用FRAM,电池的可靠性,MTBF能保证比这个好吗?

网友:
铁电次数能保证,出不出错就不知道。做过一控制器,每分钟存储200次,对产量进行存储,每天超过八小时工作,有近千台在外面用了,两年过去还没有反馈回来那东西坏。以前的24C02老坏,而且它还只是偶尔修改参数时才存一次,不对产品进行计数存储

网友D:
老的有限制,新的就无限制了

楼主:
怎么区分新的和老的啊?

网友D:
买的时候问咯

网友E:
平均几秒钟写一次的,肯定没问题。更频繁的就需要看DATASHEET手册了,好好算算。

网友F(2011-10-25):
一秒钟读写一次,2年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G:
读写上亿次的,新版的B后缀好像次数少些。

网友H:
用AT24C256,滚动记录,数据长度32字节,则写1000次,等效于对整个芯片写一次,10W次寿命,就等效于写1亿次,1秒种写一次,可以3年多,10秒写一次,30多年。。